请问ARM7或CM3核的有哪款适合做以太网转全串口的?

楼主(2014-08-09):
主要是串口要做成9针的,要求两组硬件握手都要有,至于以太网口可以是片上带的,也可以是SPI转的,价格,当然是便宜些好了,程序空间要64K以上吧,请各位推荐下!

网友A:
推荐 STM32F107VCT6 很便宜. 有大量的开发板和资料参考
应该比较容易上手.

楼主:
楼上,这个料我在用了,可是它没有接调制解调器的串口,差一组硬件握手信号。

楼主:
在网上看了下,好像用SPI扩网络功能的只有STM32F103开发板,奇怪了。

网友B:
我们的M4 asm41360G,有8线的全串口,及mac控制器。
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价格应当比 stm32f107vc要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