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P_Apro_DF例程序运行,程序校验不过问题

楼主(2014-08-09):
使用的N79E85J Tiny Board V004开发板,程序使用的新唐的
N79E81x_DemoCode_V1.01里面的ISP_SHBDA工程,程序运行会进入到
Program_Data_verify()中的while(1)中,说明数据没有写进去,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查看一下例程。

网友B:
例程一般是没有问题的,看看是不是程序设置的问题。

网友:
听楼上的没错,人家的例子都是可以用的,直接修修改改就是自己的了、

网友C:
关键是怎么修改,有的时候你越修改越没法用

楼主:
开始时候做了修改,数据不能保存,后来使用例程,就变成描述的样子了,无论怎样就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