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O口上接多个18b20,,下面是程序请大神指点为什么读不出温度

楼主(2014-08-09):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6;
sbit LCD1602_RS=P2^5;

sbit DQ=P2^2;

void Delay1ms(uint );
u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com);
u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Init();
void LcdDisplay2(int temp);
void LcdDisplay1(int temp);
uchar table1[]="temp1:";
uchar table2[]="temp2:";
uchar table3[2][8]={{0x98,0x00,0x00,0x04,0xe5,0x04,0x0a,0x28},
                    {152,0,0,4,229,4,10,40}};
uchar m,n;
void main()
{
    uchar  j;
        LcdInit();
        LcdWriteCom(0x80+13);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0+13+0x40);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0);
        for(j=0;j<6;j++)
{
LcdWriteData(table1[j]);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j=0;j<6;j++)
{
LcdWriteData(table2[j]);

  }
        while(1)
        {
                           if(n==0)

                      LcdDisplay1(Ds18b20ReadTemp());

                           if(n==1)
                          LcdDisplay2(Ds18b20ReadTemp());

}

}

void LcdDisplay1(int temp)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0,0,0,0,0,0,};
        float tp;
        if(temp< 0)
          {
                  LcdWriteCom(0x80+6);
            LcdWriteData('-');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LcdWriteCom(0x80+6);
            LcdWriteData('+');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0+7);
        LcdWriteData('0'+datas[0]);

        LcdWriteCom(0x80+8);
        LcdWriteData('0'+datas[1]);

        LcdWriteCom(0x80+9);
        LcdWriteData('0'+datas[2]);

        LcdWriteCom(0x80+10);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0+11);
        LcdWriteData('0'+datas[3]);

        LcdWriteCom(0x80+12);
        LcdWriteData('0'+datas[4]);

}

void LcdDisplay2(int temp)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0,0,0,0,0,0,};
        float tp;
        if(temp< 0)
          {
                  LcdWriteCom(0x80+6+0x40);
            LcdWriteData('-');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LcdWriteCom(0x80+6+0x40);
            LcdWriteData('+');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0+7+0x40);
        LcdWriteData('0'+datas[0]);

        LcdWriteCom(0x80+8+0x40);
        LcdWriteData('0'+datas[1]);

        LcdWriteCom(0x80+9+0x40);
        LcdWriteData('0'+datas[2]);

        LcdWriteCom(0x80+10+0x40);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0+11+0x40);
        LcdWriteData('0'+datas[3]);

        LcdWriteCom(0x80+12+0x40);
        LcdWriteData('0'+datas[4]);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P0 = com;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P0 = dat;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
Lcd1602_Delay1ms(2);
LcdWriteCom(0x38);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38);
Lcd1602_Delay1ms(5);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8);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c);
}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Q = 0;
        i = 70;
        while(i--);
        DQ = 1;
        i = 0;
        while(DQ)
        {
                i++;
                if(i>5)
                {
                        return 0;
                }
                Delay1ms(1);
        }
        return 1;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Q = 0;
                i++;
                DQ = dat & 0x01;
                i=6;
                while(i--);
                DQ = 1;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Q = 0;
                i++;
                DQ = 1;
                i++;
                i++;
                bi = DQ;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

int Ds18b20ReadTemp()
{
     uchar j;
         int wendu ;
        uchar tmh, tml;

         for(m=0;m<2;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Ds18b20Init();
        Ds18b20WriteByte(0x55);
        for(j=0;j<8;j++)
        {
        Ds18b20WriteByte(table3[m][j]);
        n=m;
        }
        }
        Ds18b20WriteByte(0xbe);
        tml = Ds18b20ReadByte();
        tmh = Ds18b20ReadByte();
        wendu = tmh;
        wendu<<= 8;
wendu |= tml;
        return wendu;
}

网友A:
孩子,自己定义的函数要加一点注释啊,不然每个人定义函数名的习惯不一样,不好帮你啊,注释出哪部分函数是干啥的,什么功能?

楼主:
只看看最后读取温度的函数就行,其他地方没有错误

网友A:
这么多行啊

楼主:
[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em:11:]

楼主:
[em:6:][em:9:]

楼主:
[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em:6:]

楼主:
t3wt4eytreytryhtruhtrytryhr

网友B:
孩子,有时间在这里哭哭闹闹,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把Datasheet再仔细看看。问你一下,如果只连一个ds18b20,读数正常吗?

网友C:
先检查一个是否正确,我记得挂在多个的时候需要读器件的id,然后再做相应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一个是否正确,我记得挂在多个的时候需要读器件的id,然后再做相应的处理 ...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正在想18b20寄生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孩子,有时间在这里哭哭闹闹,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把Datasheet再仔细看看。问你一下,如果只连一个ds18b20,读 ...

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又在18b20寄生电源这有问题了,,,在温度转换期间强上拉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在发出0x44的命令后给一个IO口低电平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测量是没有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又在18b20寄生电源这有问题了,,,在温度转换期间强上拉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在发 ...

强上拉,是让你拉到电源上去,你给一个低电平,18B20不就要复位了吗?不断的复位复位再复位。为什么要用寄生电源呢?是为了少用一个VCC线吗?从可靠性出发,还是用三根线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上拉,是让你拉到电源上去,你给一个低电平,18B20不就要复位了吗?不断的复位复位再复位。为什么要用 ...

三根线是比较好,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一个IO口接多个18b20,,都用三根线的话会很浪费的,所以就要用寄生电源,这样可以节省资源,,,

网友D(2016-05-15):
引用 网友B:
孩子,有时间在这里哭哭闹闹,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把Datasheet再仔细看看。问你一下,如果只连一个ds18b20,读 ...

大神说的好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