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RC延时电路延时时间,要计算过程

楼主(2014-08-09):
求延时时间

网友A:
三极管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怎么计算?
还“要计算过程”。让21ic替你做习题?

网友:
你就可以直接用36k×470微法吧。

楼主:
这样算肯定不对的

楼主:
跟三极管后面有关系吗?经过对电容的f充放电,控制后面三极管的通断,只是针对三极管前面的RC的延时时间,跟三极管没有一毛钱关系。

看来你是大师!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与发射极电路无关?发射极电位与延时时间无关?看来俺是OUT了。呵呵
看来你是大师!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与发射极电路无关?发射极电位与延时时间无关?看来俺是OUT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計算不了,起碼仿真的出來,樓主你可以變通一下。

若是不知道三极管发射极集电极接到了哪里,接了些什么东西,仿真也仿不出来。

网友A:
“延时时间”和RC电路的时间常数显然是两回事。
RC电路时间常数,即使三极管和三极管基极上的电阻都去掉,也不能按照3楼所说来计算。
“延时时间”通常是指电路状态发生变化后,此状态变化所应该产生的动作延迟了一段时间才发生。
以首帖图而论,很可能是上电(28V电压施加到端子上)这个状态变化(从0变化到28V),使得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达到一定数值(例如某继电器吸合)所需要的时间,电路初始状态默认为电容两端电压为零。如果不定义好应该发生的动作是什么,所谓“延时时间”也没法确定。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电子电气工程师必知必会》,建议只会仿真的人看看附件关于RC电路的基础知识介绍,具体时间可能不好算,但不用仿真应该可以估算延时时间的数量级。

帖子的编辑功能有问题,不能删除有问题的附件。

楼主:
忘了5.1K电阻前头还串了一个5.6V的稳压管,电容两端的充电电压达到5.6V就ok了,算出来延时时间为3.77S,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5.1K电阻前头还串了一个5.6V的稳压管,电容两端的充电电压达到5.6V就ok了,算出来延时时间为3.77S,谢 ...

若是三极管发射极接地,电容两端电压永远达不到5.6V。

网友D:
我笑而不语~!

网友E:
我算出来电容两端到5.6V要4.32秒, 若再加上三极管基极到发射极导通电压0.7V,电容两端到6.3V要5.06秒

你的计算是正确的。不过也许Vbe不一定是0.7V(与具体的工作电流有关),稳压管在微电流下的电压一般也比标称的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忘了5.1K电阻前头还串了一个5.6V的稳压管,电容两端的充电电压达到5.6V就ok了,算出来延时时间为3.77S,谢 ...

5.1K电阻串5.6V稳压管,晶体管的开通电压就是5.6V?与发射极电位没有关系吗?就算发射极是接地电位,那么对于硅管来说,其导通的转折电位(基极)一般也有5.6+0.5=6.1V,而不是5.6V。当然,由于基极电流的微弱,其实稳压管上的电压会小于标称电压,假定用5.3V计算,那么也有5.8V。
两个36K电阻分压进行戴维南等效后,为14V18K,即等效的RC时间常数是18K*470u=8.46s。
t=RC*ln(Vc/(Vc-Vt))=8.46*ln(14/(14-5.8))=4.525s
即便是按照你的5.6V算:t=8.46*ln(14/(14-5.6)))=4.32s
也不是3.77s,当然误差不大实际用没问题(反正要通过调试最终确定),但既然是理论计算,那么你的计算是有问题的。

网友E:
这是我从最基本的公式推的

网友G:
按电容充电到5.6V计算延迟时间为t = RC*Ln[14/(14-5.6)],其中14为没有二极管时电容能达到的最高电压,R根据戴维南定理等效为18K,算出来是4.3S,不知对不对

网友H:
电气工程师必知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