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检测一个4k左右的信号,需要怎样设计滤波器?

楼主(2014-08-09):
从传感器中输出一个4k左右的信号,因为很微弱,需要对其进行放大滤波。想用一个滤波器滤波顺便放大。
这个滤波器应该怎样设计?各个方面大家都可以提示下,本人太菜了。

网友A:
“4k左右的信号”
“左右”多少?“左右”之外,要衰减多少?
带通滤波器是可以肯定的。“左右”多少决定带宽。“左右”之外决定阶数或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左右的信号”
“左右”多少?“左右”之外,要衰减多少?
带通滤波器是可以肯定的。“左右”多少决定带 ...

您回答得很精炼,一针见血。
就是要这个4k的信号(原谅我开始表达不清),这之外衰减多少不确定。就是想先简单地滤波放大,之后ADC转换后再软件滤波,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单纯一个频率的信号不传达任何信息,你所说的4k(Hz)信号应该是受到调制的(暂时先不管是用何种方式调制)。
既然是已调信号,那么必有一定带宽,这个带宽是多少如果不知道的话,滤波器就没办法进行设计。

“想先简单地滤波放大,之后ADC转换后再软件滤波,这样可行吗?”
当然可行。但未必是最优方案。若是滤波做得好,可以不必软件滤波,而且可能噪声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一个频率的信号不传达任何信息,你所说的4k(Hz)信号应该是受到调制的(暂时先不管是用何种方式调制)。
...

您说的很对,确实是受到调制的信号
主要是受限于电路板的面积,滤波电路不能太大,所以想简单滤波然后再软件滤波。
您的回答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B:
可以用软件设计在你说的那个带宽内进行放大滤波。filter polusion.你搜索下

网友C:
在信号放大时同时引入一个交流负反馈回路,抑制一下高次谐波即可,剩下的软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一个频率的信号不传达任何信息,你所说的4k(Hz)信号应该是受到调制的(暂时先不管是用何种方式调制)。
...

“既然是已调信号,那么必有一定带宽,这个带宽是多少如果不知道的话,滤波器就没办法进行设计。”
是不是可以用仪器测量一下带宽,比如频谱仪之类(这东西还真没用过,好像高频中经常用),知道带宽之后就容易设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是已调信号,那么必有一定带宽,这个带宽是多少如果不知道的话,滤波器就没办法进行设计。”
是不 ...

首帖说信号很微弱,如果确实很微弱,频谱仪未必能够正常工作(测量)。

这个微弱信号带宽多少,应该可以从传感器说明书中查到或者推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信号放大时同时引入一个交流负反馈回路,抑制一下高次谐波即可,剩下的软件处理。 ...

那我能不能用个简单的带通滤波器,比如模电书中那种二阶带通有源滤波器,然后再软件处理?

网友D:
若是已经调制了的信号,相信4KHZ只是载波吧,而真正的要测量的信号可能变化缓慢,但也需要在设计时考虑到真正的被测量变化最快时的频率,比如: 0~x HZ,那么带通滤波的带宽就应该(4K-x) ~ (4K+x)Hz,这是按调幅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能用个简单的带通滤波器,比如模电书中那种二阶带通有源滤波器,然后再软件处理?
...

当然可以。请注意7楼chunyang回复。

我建议先仔细地滤波,是基于最坏的情况,即信号很“微弱”,同时电磁环境非常差(干扰大)。如果传感器输出信号足够好,你不滤波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已经调制了的信号,相信4KHZ只是载波吧,而真正的要测量的信号可能变化缓慢,但也需要在设计时考虑到真 ...

是的。
我再问一下,如果被测信号变化最快时的频率快要接近载波了,那么最后的带宽约等于0~(4k+x),那么这时用个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就行了吧?

网友D:
简单的低通当然可以,就像13楼Maychang说的,主要看你的信号噪音的具体情况,另外50HZ的市电通常也需要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能用个简单的带通滤波器,比如模电书中那种二阶带通有源滤波器,然后再软件处理?
...

你的信号弱,必然要放大,在放大器上加负反馈就可以了,如果应用场合特殊,要求必须滤除带外信号,那么也是在放大后再滤波,这时用高阶带通滤波即可,这时就要先弄清带宽参数了。不过,估计你的应用不会是这种。

网友E:
噪声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