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CAN通信故障

楼主(2014-08-09):
本人使用LPC1756设计电路进行CAN通信,
晶振12M,波特率333k,波特率寄存器为0x2d0003。
调试时候使用周立功CAN卡USB CAN 2E U进行通信测试,CAN卡波特率寄存器0x3cc005。
通信均正常,但是将电路连接到波特率为333k的CAN总线上(总线上有其他设备)却收不bu到数据,
LPC1756电路及CAN卡均收不到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会不会是下面的可能性:
HL 两条线接错了;
波特率搞错了;
进入错误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下面的可能性:
HL 两条线接错了;
波特率搞错了;

CAN H和CAN L应该没错
波特率专门用示波器看了下 也没问题

网友B(2014-11-17):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
帮忙顶一下,我最近调试CAN 也遇到了问题,执行指令操作CAN1CMR后发不出数据,数据一致在CAN1TDA1中,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