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同时与外部两个设备通信

楼主(2014-08-09):
TI的C6000系列DSP与外部两个独立的设备(此处定义为A设备、B设备)进行连续通信,其中与A设备通信周期为20ms,与B设备通信周期为35ms,要求能够同时与A、B两个设备通信。个人理解DSP为串行执行方式(不像FPGA可以并行执行),不知DSP能否实现同时与A、B设备连续通信??????请教各位??????要同时通信的话,DSP怎么操作??????

网友A:
结合DSP的DMA功能  和相关外设的FIFO功能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你可以在确认一下具体功能
大概了解一下C6000高性能处理器

网友B:
毫米级的通信, 就借助通信的外设, 和中断处理, DSP 根本就不是问题.
倒是通信协议的软件消耗不好说, 不过放在中断之外, 可以没有那么时间关键性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建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