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输入电压大于1.2伏时输出一直是参考电压的一半

楼主(2014-08-09):
CS5532作为AD,参考电压为2.488v,输入采用差分输入,当输入信号小与1.2v时,测量电压正常,大于1.2v后,测得的电压就恒定为1.244伏。请21ic的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A:
“测得的电压就恒定为1.244伏”是什么意思?
AD转换芯片不是输出数值量吗?还有输出模拟电压的?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应该是转换以后的AD值吧?估计是设置为双极性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应该是转换以后的AD值吧?估计是设置为双极性模式了:

是的,是设置为双极性模式了,也是转换后的值,为什么会加不上去了呢?不是很理解

网友A:
你检测得到的最大AD值是多少?说测得的电压会让别人误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测得到的最大AD值是多少?说测得的电压会让别人误解的!

AD值具体是多少不记得了,但最高位好像小电压的时候就是FA之类的,电压越高貌似AD值越小

楼主:
木有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测得到的最大AD值是多少?说测得的电压会让别人误解的!

AD的值最大到800000,然后就溢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的值最大到800000,然后就溢出了!

根据上面的表格,双极性时AD值是补码表示的,800000就是对应负极性最大电压,是否是把放大器倍数设置为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上面的表格,双极性时AD值是补码表示的,800000就是对应负极性最大电压,是否是把放大器倍数设置为2 ...

没有啊,默认是1吧,如果倍数设置为2了,那前面的电压值也应该是不正确的啊,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