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4-08-09):
:Q   msp430不是有个时钟纠正吗?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这个是如何配置的,我在头文件里怎么没有看到?是放在flash里面的?
时钟寄存器弄得我晕了,我只想配置一下普通的mclk,smclk aclk这些功能,也没想要求低功耗,寄存器却又那么多选择!!!!!!!!
我可以不可以只分频和时钟选择,其他的默认处理?

网友A:
if(CALBC1_8MHZ ==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while(1);
  DCOCTL = CALDCO_8MHZ;
  BCSCTL1 = XT2OFF | CALBC1_8MHZ;
  while(IFG1 & OFIFG)
  {
    IFG1 &= ~OFIFG;
    __delay_cycles(300);
  }

给你个小例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CALBC1_8MHZ ==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while(1);
  DCOCTL = CALDCO_8MHZ;

:lol看了框图对配置时钟有点意识了,好像msp430f149没有这个校准时钟的。
话说为何要加上这个延时啊,是为了给他配置时间吗
while(IFG1 & OFIFG)
  {
    IFG1 &= ~OFIFG;
    __delay_cycles(30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框图对配置时钟有点意识了,好像msp430f149没有这个校准时钟的。
话说为何要加上这个延时啊,是 ...

这个是内部时钟,延时是为了确保时钟稳定,其实也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内部时钟,延时是为了确保时钟稳定,其实也可以不要

:lol懂了,谢谢哈,

网友B:
想这样的话就外接个标准的32.768KHz的外部晶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