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串口初始化完为什么要延时才可以用?

楼主(2014-08-09):
#include<AT89X52.h>
#include<stdio.h>
sfr AUXR   = 0x8E;
void InitUART(void)
{
    AUXR = AUXR|0x40;  // T1, 1T Mode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D9;
    TL1 = TH1;
    PCON = 0x00;
    TR1 = 1;
  TI = 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1000;
InitUART();
while(i--);
printf("%s","查看当前数据");
}

如果上面的i=1000改为i=500串口输出就乱码了

哪个高手能帮我解释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主程序连个while(1)都没有

楼主:
测试用,特地不加的

网友B:
硬件初始化有个初始化的过程,硬件的初始化都没完成也就是还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你就强迫他工作当然不正常了

网友C:
硬件初始化需要一定时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硬件初始化需要一定时间的,

如果真的设计上对这个时间有很严格要求,那就用CPLD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用,特地不加的

程序都不知道飞到哪去了,还测试什么呢

网友D:
人起床还要缓一缓,正常。

网友E(2014-12-12):
呵呵。RPWT。 你这个是典型的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