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89C52的P0口做按键出现个小问题!

楼主:
如上图所示,这个电路的功能是单P0.0为低电平时P2.0的状态翻转(低变高,高变低),但是实际测试发现用手触摸P0.0可以使D熄灭。当K按下不放D会出现微亮,直到K断开。使用P2口做按键扫描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P0.0没有上拉电阻导致的,加了上拉电阻发现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微亮没原来的亮了。
      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还是说我买的这批是假货。

网友A(2014-08-10):
要加上拉电阻吧。

网友B:
两个端口都用错了
P00要接上拉
P20要反向使用,低电平使LED亮

楼主:
图是临时用画板画的,不小心把方向画反了。P0口加了上拉也试过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下,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C:
拉电流貌似不好用,还是灌电流好些

网友D:
横正常,人体静电感应,或外部电磁感应导致的

网友D:
建议用灌电流

网友E(2014-12-12):
呵呵。用法问题。 资料没理解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