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SB接口抗扰度问题

楼主(2014-08-10):
最近在做静电放电试验,USB太脆弱了,静电放电通过耦合板间接放电就死掉了
怎样对USB接口处理能通过静电放电试验,还是ST的usb就很脆弱,不能进行该项试验

网友A:
加些保护啊

网友B:
电源,布线,接口的防护好好处理下;

网友B:
补充下:你ESD打多少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你ESD打多少V啊?

iec3,接触6000v,空气8000,打耦合板时usb会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你ESD打多少V啊?

静电里面分四个等级,1.是没有任何问题
2.可以自行恢复
3.人工干预
4.不可恢复
如何来区别对待,到底usb能不能过1
对于2来讲,我认为应该可以,比如通讯超时可以重新初始化usb,但这里面 涉及到一个d+的上拉电阻问题,初始化usb没有办法模拟usb热插拔,

网友C:
ST的USB口的ESD等级很低的。ST官方给了个参考设计,用他自家的那种ESD保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