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程序大神进!(楼下附代码,求帮忙。。)

楼主(2014-08-10):
卤煮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手里的板子是MSP430F149。。。这两天自己通过改例程写了一个程序,程序里先是有一个键值扫描,然后根据扫描结果,用定时器A产生一个相应频率PWM波,然后用ADC采样P6.0端口的电压,显示到1602上,整个过程,编译链接都没问题,但是烧到板子上ADC没有采样结果, 1602不显示,但是测输出PWM波的端口,波形、频率正常。。。感觉程序好像卡在了PWM波产生的地方,这到底是为什么啊?在线等大神解答。。。诚心求教,新手勿喷。。。谢谢了

网友A:
代码都不贴一行,谁知道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都不贴一行,谁知道原因啊

因为我代码是分文件写的,所以不知道怎么粘才好。。。你可以帮我看看吗?我把代码打包给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代码是分文件写的,所以不知道怎么粘才好。。。你可以帮我看看吗?我把代码打包给你 ...

这是代码附件

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代码附件

你的代码太多了。没细看。建议你先把ADChange这个函数前面的功能都先不要,单独调试下ADC,看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正常退出低功耗模式。

网友B:
对代码较多的工程,尽量分模块进行调试。
然后再进行整合

网友C:
你先把LCD显示调好,再调ADC.

网友D:
先让LCD亮起来能显示字符,或者尝试串口输出AD采样值出来以便调试。
既然代码是分文件写的,就一个.c .h main放一起调,模块化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