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光灯与投光灯

楼主(2014-08-10):
各位:LED泛光灯与投光灯的区别有哪些?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LED投光灯(LEDDownlight)又叫聚光灯、投射灯、射灯等等,主要用来做建筑装饰照明之用,以及商业空间照明用,装饰性的成份较重,其外型有圆的也有方的,因为一般都得要考虑散热的原因,故而其外形与传统的投光灯还是有一些区别。
 LED泛光灯是一种可以向四面八方均匀照射的点光源,它的照射范围可以任意调整,在场景中表现为一个正八面体的图示。泛光灯是在效果图制作当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光源,标准泛光灯用来照亮整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