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照明]
转载:太阳能LED路灯怎么维护?

楼主(2014-08-10):
太阳能LED路灯的维护和使用也直接影响着太阳能LED路灯的使用寿命,影响着太阳能LED路灯的使用成本,当然也影响效率。太阳能LED路灯的正常维护是维持太阳能LED路灯系统良好运行的最好手段。通常的情况下,不需要对太阳能组件进行表面的情节和处理,但是对暴露在外边的接线点最好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护。
遇到一些大风、暴雨、冰雹、大学等极端天气的情况,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太阳能电池板,避免损坏。
太阳能路灯的光板如果表面积灰成灰色,看不清楚原来的蓝色结晶状的板面的时候,应该对其进行请搜啊除尘。一般农村的路面5-6个月清扫一次就可以了。城市路面3-4个月为宜。
太阳能LED路灯的控制器也要定期检查,避免接线松动导致系统工作不良。
转载自:www.tenyu.com.cn

网友A:
太阳能路灯的维护很重要,不过想很全面的资料就很少了 。

网友B:
我也来回答一个测试下有没问题。

网友B(2014-11-21):
  随着人们的生活发展,人们对于灯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原先的一些功能已经不被满足。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防爆灯可以有什么新改进。
  散热一直是影响着led防爆灯70w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灯具内部的热气散不出去,使内部温度逐渐升高,防爆壳体出现熔化,导致整个灯具报废。
  因为需要防爆能力,因此一些特殊led防爆灯的部件特别多,外型也比较奇特,但是一些特殊场合既要保证灯具用有防爆能力,又需要美观,因此今后需要在灯具外观上下手。
  还要注意防水,由于一些led防爆灯的设计没有考虑到墙壁渗水,因此那些水就直接进入了灯内部,防爆灯是防止内部发生爆炸然后影响到外部,不过内部长时间流入水,导致一些电子控制设备发生短路,灯泡爆炸。
  以上就是目前的一些问题,今后要想办法进行改进,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防爆灯。

网友C(2015-05-30):
写的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