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4-08-10):
最近看到这个电路,看上去像电压跟随器,我也查过一些资料:反馈电阻R2是限流的作用,反馈电容C1是防止电路震荡。但我见过很多的设计中是没有反馈电阻和电容的。如果是电压跟随器,具体的输入电阻R1、反馈电阻R2及反馈电容C1是如何计算取值的,望大家给与指点,如果有这方面详细资料最好,谢谢!

网友A:
反馈加在同相输入端,必不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B:
+-的符号画反了吧?
如果反过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加在同相输入端,必不是电压跟随器。

不好意思,电路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符号画反了吧?
如果反过来就是。

电路是画反了,这样的电压跟随器,反馈电阻和电容是如何确定的,有这方面的比较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是画反了,这样的电压跟随器,反馈电阻和电容是如何确定的,有这方面的比较详细的资料吗
...

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是为了平衡掉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在输入端电阻上产生压降。通常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电阻等于运放同相输入端到地的电阻。对现在的输入电流很小的运放,可以不用这个电阻。
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电容,目的是减小带宽,使该电路稳定。但在跟随器情况下,此电容并没有多大用。除非电路板布局不够好,杂散电容造成工作不稳定。

网友C:
6楼大神,学习了!

网友D:
一起学习下,默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