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大家帮忙纠错,keil程序

楼主(2014-08-10):
普中单片机开发板HC6800EM3-V22,用杜邦线把JP3与JP10、J12和JP11连接;下载程序后D17和D18LED灯不规律闪亮!!!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de LED7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main()
{
  unsigned int LedNumVal ;
  EA=1;
  EX0=1;
  while(1)
  {
                LedNumVal++;
                P2=0x00;
                P0 = LED7Code[LedNumVal%16]&0x7f;
                   delay(62000);
  }
}
void inte () interrupt 0
{
    P2=0x03;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普中单片机开发板HC6800EM3-V22,用杜邦线把JP3与JP10、J12和JP11连接;下载程序后D17和D18LED灯不规律闪亮!!!本想尝试一下中断程序,可是发现LED灯不规律闪动,头疼ing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用过普中单片机。

网友B:
要实现什么功能?
电路图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什么功能?
电路图是怎样的?

型号:普中单片机开发板HC6800EM3-V22,用杜邦线把JP3与JP10、J12和JP11连接
目的:想练习下单片机的中断功能,在一个数码管数字滚动显示程序的基础上,加了中断程序。
问题:下载程序后,还没有中断的时候D17和D18LED灯不规律闪亮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de LED7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main()
{
  unsigned int LedNumVal ;
  EA=1;
  EX0=1;
  while(1)
  {
                LedNumVal++;
                P2=0x00; //没有中断时LED不亮
                P0 = LED7Code[LedNumVal%16]&0x7f;
                   delay(62000);
  }
}
void inte () interrupt 0
{
    P2=0x03;//中断时D17和D18两个LED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什么功能?
电路图是怎样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I5NDM4fDYyNzBhODI0MTQ2NGJmNGE2OGFlNmZkZTQ5NDA5ZjFkfDE3NTI2MTYxNTA%3D&request=yes&_f=.pdf

这是pdf版的电路图,更清楚。提前谢谢了:)

网友C:
把你qq留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I5NDM4fDYyNzBhODI0MTQ2NGJmNGE2OGFlNmZkZTQ5NDA5ZjFkfDE3NTI2MTYxNTA%3D&request=yes&_f=.pdf

这是pdf版的电路图,更清楚。提前谢谢了

是练习红外遥控产生中断吗?

外部中断也许是红外接收头产生的...

网友D:
看看 外设的那些跳线帽
有个不拔掉1.7始终为高电平

网友E:
你的主循环与中断时间间隔不同,当然就出来“没规律”的闪了。你要是认真观察,还是能发现出规律来的:闪的是2个频率的差频。

网友F:
你把主程改下;
不要P2=0x00,那句,
把中断程序里  改成 P2 ^= 0x03;
这样方便观察,按次 灯亮 再按灯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主循环与中断时间间隔不同,当然就出来“没规律”的闪了。你要是认真观察,还是能发现出规律来的:闪的 ...

我打算用“手动把INT0与MCU的20#针脚接地连接”当成中断信号,可是还没等接地呢就频闪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主程改下;
不要P2=0x00,那句,
把中断程序里  改成 P2 ^= 0x03;

请问其中的奥妙和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改成P2^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 外设的那些跳线帽
有个不拔掉1.7始终为高电平

请问是哪一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练习红外遥控产生中断吗?

外部中断也许是红外接收头产生的...

我打算用“手动把INT0与MCU的20#针脚接地连接”当成中断信号,可是还没等接地呢就频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