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28X系列混合汇编问题

楼主(2014-08-10):
为了缩短程序运行时间,关键部分采用汇编编写,提高实时性。
1.只看到TMS320C28X的C语言编程中采用指令 __asm(" assembler text ") 插入单行汇编程序,不知什么指令用来插入大段代码段?
2.嵌入的汇编程序可以直接修改和使用C程序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吗,是采用 @变量值 这种格式?还是得重新用汇编语言来定义变量?
3.嵌入汇编时有哪些地方关键需要特别注意下。

网友A:
1.可以用C语言调用汇编函数。

网友B:
对啊   大段的汇编你可以写入汇编函数   在C中调用
看到过汇编中的全局变量在C中调用的
任何在汇编程序中定义的对象或函数,如果需要在C程序中访问或调用,则必须用.global汇编伪指令声明;同样,在C程序中定义的对象或函数,如果需要在汇编程序中访问或调用,在汇编程序中也必须用.global汇编伪指令声明

网友B:
在C代码中访问汇编语言变量
在汇编语言中定义变量,变量名前加下划线“_”
使用.global声明为全局变量
在C程序中声明该变量为外部的,并正常地对它访问

在汇编语言中访问C程序变量
在C程序中定义全局变量
在汇编语言中使用.global声明为外部变量,变量名前加下划线“_”
在汇编程序中正常地对变量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