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LDC1000,STM32

楼主(2014-08-10):
关于LDC-1000的驱动,不知道有没有用STM32平台的,我用STM32改写了程序后下载,连接好硬件电路测试时,在示波器上有对应的正确波形,LDC的INT引脚也有高低电平变化,说明我是成功驱动了LDC的,是吧?那为什么始终读不出ProximityData和FrequencyData的数据呢?调试了好久都没有调出来,一直都显示0,求解答,谢谢!

网友A:
这和用什么处理器没什么关系。有些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你试试写进去字节之后然后能不能读到那个正确的数据。用示波器看时序有没有错。如果的读不出来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用什么处理器没什么关系。有些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你试试写进去字节之后然后能不能读到那个正确的数据 ...

谢谢你的解答,不过程序没有读出数据,总是为0(因为变量初始化为0),用示波器看时序?读取数据的时序我是移植的官方例程,我是怀疑里面的SPI通信是否没成功,可是不知道怎么检测SPI通信成功与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不过程序没有读出数据,总是为0(因为变量初始化为0),用示波器看时序?读取数据的时序我是 ...

既然没读到你写进去的数据。就是通信不成功,用示波器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B: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软件问题.
SPI 是同步通信, 发送的时候, 接受同时进行, 这样前面发送时接收到的数据保持在 FIFO 里面, 没有去 "读"走它, 导致后面读到的是个无效值, 而有效的值要再次读取才能得到.

发送完数据要读一次, 是好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软件问题.
SPI 是同步通信, 发送的时候, 接受同时进行, 这样前面发送时接收到的数据 ...

恩恩 应该是SPI的通信问题了,我自己再修改下,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了

网友C:
抓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波形就知道了

波形出来本来就应该是谐振的,可能杂波比较多,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啊: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形出来本来就应该是谐振的,可能杂波比较多,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啊

怎么可能谐振的波形,你打的是交流档?

楼主:
本来就应该是交流吧。。。

网友D:
请问你有stm32的程序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真的。

网友E:
SPI 是同步通信, 发送的时候, 接受同时进行, 这样前面发送时接收到的数据保持在 FIFO 里面, 没有去 "读"走它, 导致后面读到的是个无效值, 而有效的值要再次读取才能得到.

网友F:
检查下显示的部分的呗,硬件上电气连接撒的啊等等。。

网友G:
检查下总线通讯的吧,慢慢查的会找到原因的啊。

网友H:
跟着楼上各位的分享了吧,参考你们的意见的啦。

网友I(2016-04-07):
请问你调试出来了吗?我如今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有数值的,不是0,但是当金属靠近时示波器上的桥式波会有变化,是正确的,但是寄存器上的数值不会变。求指教

网友J(2016-07-18):
楼主成功了吗?能给我发一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