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里面的一个符号看不懂

楼主(2014-08-10):
帮忙看看这个小圆柱,中间接地的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A:
应该是滤波的东东。穿心电容?

网友B:
可能是屏蔽之类的东西

网友C:
穿心电容

网友D:
特性阻抗为50欧的同轴电缆。

赞成

网友E:
坐等答案

网友F:
屏蔽电缆,电缆保护层接地。

网友G:
50欧同轴电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

特性阻抗为50欧的同轴电缆。

网友I:
同轴电缆

网友B:
学习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