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4-08-10):
有人玩过单片机与触摸屏通信吗?我用的是昆仑通态的组态环境和触摸屏。求指教

网友A:
我搞过。就是串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就是串口通讯。

一些设置  和程序有吗?

网友A:
找不着了。会串行通讯就行了。

网友B:
你要根据你使用的触摸屏的数据格式信息来写程序啊,不过都是以串口为基础,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C:
应该就是常用的单片机串口通信,我做过不少单片机与触摸屏(搭载WINCE或者XP系统)的通信程序,不复杂。

楼主:
C语言编程实现ASCII吗和字符串和数值之间的转换。主要是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