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外国人做的的PCB上面元件都没有标号,生产时怎么办?

楼主(2014-08-10):
看过几个老外设计的电路板,感觉挺漂亮,元件排列的规矩整齐--注意到板上电阻电容等元件都没有标号,只有一些芯片的型号标识,---对比我们做的电路板起始元件也挺规矩整齐,只是大量的元件标号影响了视觉美观。 不解的是老外的板上没有元件标号他们生产的时候岂不很麻烦?

网友A:
高密度布局时你哪里有空间放标识?放不放标识得又元件布局密度决定。至于生产时,机器生产可不需要什么标识,机器也不认识标识。人工生产的话,工人不是工程师,也未必明白元件型号、标号的意义,所以需要工艺图或样板,然后照着装配就是。

网友B:
不用元件标号也可以贴的,PCB文件中有,机器会自动识别的

网友C:
机器贴的,标不标有什么关系?

网友D:
我们做的都是没有丝印的,目的是节省空间,可以更高密度的布局。

网友E:
就是丝印问题吧,机器做没问题的。如果要自己手工做样板,那就麻烦,只能把丝印图打出来一个一个对比

网友F:
机器贴没关系,能识别的。但是手工贴的话就麻烦了  对于高精密的PCB,没丝印层上的标识,手工贴很麻烦!

网友G:
开着奥敌到东城买菜一样…

网友H:
以前看过一块德国人做的板子,元件摆的跟一朵花似的。
有时候,真不一定需要那么方方正正的

网友I:
开着宝马收破烂··· ···

网友J:
楼主还没有工作吗? 或者没有接触过生产? 也不可能,设计都会出生产文件的.
生产文件里会包括装配图之类的...... 这个肯定包含有大家常说的丝印文件

楼主:
楼主一直在小作坊做事,也去过贴片厂,但接触的生产方式都是较低级的--人工贴IC,机器贴电阻电容,那个机器似乎是由操作人员设置哪个原件放到哪个位置,所以一直只会出BOM表。曾经也做了一个元件密度较高的板子没有放元件标号,不知道如何与贴片厂沟通,最后用相机把PCB拍下来用电脑标出元件的标号给工厂。

网友K:
了解了解生产流程就知道了

网友L:
苦逼电工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