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设计难度在哪?没接触过

楼主(2014-08-10):
随便问下开关电源设计难度在哪?主要的技术参数有哪些?怎样的开关电源才是算得上优质品?开关电源选型主要注意的是哪方面的参数?测试开关电源需要用到哪些仪器呢?我对开关电源不了解啊,想了解下开关电源,最近在招聘网上看到不少招开关电源设计工程师,做这个有这么难吗?相信大部分都是拿来直接抄板就行吧?

楼主:
怎么没人回

网友A:
1。变压器的设计
2。相关的先进技术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变压器的设计
2。相关的先进技术的应用

谢谢,这变压器有啥好设计的,直接抄不就行,总感觉电源没有什么核心技术

网友B:
效率的提高上,整流那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变压器有啥好设计的,直接抄不就行,总感觉电源没有什么核心技术 ...

那是因为你见过的都是劣质电源,给你一个好一点的电源,你抄都抄不出来,这个150W的电源你能抄出来吗?这个可是反激来的。

网友D:
不要对未知的事物进行无知的揣测,一不小心就露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的提高上,整流那块

我也觉得做电源应该唯一指标就是提高转换效率,降低自身功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见过的都是劣质电源,给你一个好一点的电源,你抄都抄不出来,这个150W的电源你能抄出来吗?这 ...

怎样的为劣质电源?是不是器件越多说明电源越好

网友E:
設計其實就是越深入越發現困難,一個小小的電容有時候你就會把你搞得暈頭轉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的为劣质电源?是不是器件越多说明电源越好

这是个名牌的电源,难道人家是吃饱撑的,故意增加这么多元件?

网友F:
稳定性能,抗干扰性能有很大区别;
做玩具很简单,产品难些。

网友G:
做个出来随便用很容易,想做到很完善,难。

网友H:
开关电源的性能有很多,每个都达到很好,很不容易。

网友(2016-01-09):
大家好 我想学习做开关电源需要看什么样的书 请各位老师知道

网友:
变压器的设计  纹波抑制

网友I:
估计LZ看哪行都简单。。。

网友J:
根本没有摸过,没有任何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