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PMOS驱动问题

楼主(2014-08-10):
单片机输出PWM,图一,PMOS工作但是1A电流时发热严重,未找到原因;图二,PMOS G端有PWM波形,PMOS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但这个电路曾经有人用过,电路完全一样,请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第2个只能导通。Q1的Vgs达到24-15=9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个只能导通。Q1的Vgs达到24-15=9V了。

请问这个该怎么改呢?谢谢

楼主:
频率不高,只有8KHz

网友B:
建议Q1的D与电池正极之间加电感器,另外加续流二极管在地与Q1——D之间。这样流过Q1的瞬间电流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Q1的D与电池正极之间加电感器,另外加续流二极管在地与Q1——D之间。这样流过Q1的瞬间电流要小一些。 ...

这样一改不就成buck了吗?增加成本啊,上面的弄错了,图一应该是别人用过的,但是mos发热,求解决

网友A:
当然得加个电感和二极管啦,就是要接成buck。
要不你算算,那个不加电感时的瞬时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当然要接成BUCK降压电路了。

网友C:
用图1电路结构。为获得较好的驱动电平和电流,把Q3和Q4也换成MOSFET,去掉R3。也可以用图2,将15V改成30V,不过要注意VGS过压保护。

网友D:
都接24V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E:
不加BUCK,瞬时功率12w,一定会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2个只能导通。Q1的Vgs达到24-15=9V了。

第二个图的Q1是怎样能导通的,射极电流都没法流
@李冬发

网友A:
to:YEO,Q1是PMOS,不是NMOS

网友G:
充电电源电压太高,充电电源U=1.25UBAT+UDS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2个只能导通。Q1的Vgs达到24-15=9V了。

Q3能够导通吗?Q1的s极电压是怎么来的15v?
搞不懂Q3如何导通
@李冬发

网友A:
Q4导通了。

网友H:
对电池充电流是多少?是否合理?…
可考虑降低电压到15V左右…
MOS自身要加装足够的散热片!

网友I:
电池12V,电源24V,导通时,Q1有12V电压,电流是1A,Q1不发热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