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请教PMOS问题

楼主(2014-08-10):
单片机输出PWM,图一,PMOS工作但是1A电流时发热严重,怀疑Vgs过高,具体原因不明确;图二,PMOS G端有PWM波形,PMOS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但这个电路曾经有人用过,电路完全一样,请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电路搞得有点复杂

网友B:
伙计,你是给电池充电吗?电池的内阻小呀,如果是12伏7Ah铅酸蓄电池,电池的内阻一般0.5欧左右,你24伏供电电源的内阻不知多大?供你参考。

网友C(2015-07-22):
你的导通时间和截止时间的波形不好,你用这个驱动测试一下,是一个绝对的矩形波。

网友D:
第一个图,Vgs电压太高;第二个图,推挽用15V电压驱动,MOS当然一直处于开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