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单片机的IO口上输入3.6v,单片机检测到是0还是1?

楼主(2014-08-10):
请问一下:准备用083A,有个疑问:单片机的IO口上输入3.6v,单片机检测到是0还是1?

网友A:
当然是1

楼主:
手册上:
输入低电压最大0.2*VDD,输入高电压最小0.8*VDD, 全部引脚都有 schmitt 触发器,楼上怎么看?

楼主:
按我的理解,以5v供电为例,如果IO口先检测为1,需IO输入电压降到1v以下才会检测为0;如果IO口先检测为0,需IO电压升到4v以上才会检测为1,否则IO状态保持不变。

网友B:
高电平,写一段代码测试一下不就OK了。

网友C:
是啊,这个很简单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
输入低电压最大0.2*VDD,输入高电压最小0.8*VDD, 全部引脚都有 schmitt 触发器,楼上怎么看? ...

一般芯片手册都是最小0.7VDD

实际上是比较保守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芯片手册都是最小0.7VDD

实际上是比较保守的数据

LS的解释要害人的。
做产品,必须完全符合数据手册的逻辑电瓶要求。
STC的MCU,写明是0.7VCC,肯定可以,实际也可以。
中颖的,写明是0.8VCC,则输入3.6V,不一定可以的,实际测试过,确实不可靠的。
以前STC的可以,换成中颖的,就不可以。
如果不按照数据手册,你肯定惨了,也许有1%的产品不行,也许夏天可以,冬天不可以,你哭都来不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S的解释要害人的。
做产品,必须完全符合数据手册的逻辑电瓶要求。
STC的MCU,写明是0.7VCC,肯定可以, ...

批评正确
手册是必看的

但说明这个芯片可能真的不行,我还没有发现此项有0.8VDD的

网友E:
中颖单片机代理,黄生:15112661137  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