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要怎么选?

楼主(2014-08-10):
用到一个DA芯片,AD9708(真的是DAC),输出是电流量,DA后面需要加低通滤波器(信号与系统说的),datasheet里面给了一个这样的图,两个输出脚之间的电容怎么构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这个电容要选多大合适?

如果不用电容,我在运放后面加个专用滤波器可以吗?(以前看过滤波在放大后面好一点)

最后,这个圆柱体的是什么。。。

楼主:
大神在哪里。。。。发现一个DAC都这么难啊。。。

网友A:
周末半夜的,谁还泡在坛子里。
  圆柱体样的东东表示屏蔽线;
  电容取值最好仔细看看器件的PDF,应该有说明;
  第一次听说滤波放在放大后面好;
  Iout内部是DAC电阻,外接一个电容就是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B:
红下划线的部分是说加了可选的电容形成一个极点和低通,电容C选多大要看后面负载电阻R(图中为50欧)和滤波的截至频率,C=1/(2*pi*f*R),比如R=50欧、截至频率10kHz时C选0.318uF。

不加这个电容,后面加滤波也可以,但不是麻烦么?

圆柱体可以认为是特性阻抗为50欧的同轴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末半夜的,谁还泡在坛子里。
  圆柱体样的东东表示屏蔽线;
  电容取值最好仔细看看器件的PDF,应该有说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下划线的部分是说加了可选的电容形成一个极点和低通,电容C选多大要看后面负载电阻R(图中为50欧)和滤波 ...

好的,我觉得也是这样算,只是这个电容加上,怎么都不像低通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觉得也是这样算,只是这个电容加上,怎么都不像低通滤波器。。。 ...

高频滤掉了,不是低通滤波器是什么滤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红下划线的部分是说加了可选的电容形成一个极点和低通,电容C选多大要看后面负载电阻R(图中为50欧)和滤波 ...

你这电容格式是怎么来的啊 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滤掉了,不是低通滤波器是什么滤波器?

我看过的RC低通滤波都是电容接到地,这个电容架在两个信号之间,不知道怎么实现滤掉高频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容格式是怎么来的啊 求解释

电容格式?如果是说电容公式的话,来自:
Xc=1/(2*pi*f*C)
令R=Xc为截至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容格式?如果是说电容公式的话,来自:
Xc=1/(2*pi*f*C)
令R=Xc为截至频率。

你这个电阻是什么电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阻是什么电阻啊

负载电阻。在楼主的图上就是50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过的RC低通滤波都是电容接到地,这个电容架在两个信号之间,不知道怎么实现滤掉高频的功能 ...

你的理解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过的RC低通滤波都是电容接到地,这个电容架在两个信号之间,不知道怎么实现滤掉高频的功能 ...

接地的是单端输出。楼主的图是差分输出。

网友E:
极好贴,感谢分享,最喜欢这样的帖子,既获得了经验,又获得了知识  。交流是学习的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的是单端输出。楼主的图是差分输出。

好吧,差分输出真没研究过,谢啦

网友C:
差分输出,这个电容就是低通滤波。

网友F:
帮忙顶贴,我也不太懂,呵呵

网友G:
不是这样算地。
那个电容可以加,后面的放大器那儿也可以同时加滤波电容。
牵扯到电路细节,不太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