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ax485的2和3脚接法

楼主(2014-08-10):
我现在做一个串口调试的实验,目的很简单,单片机的TXD的信号给MAX485,然后485的AB脚将信号传输给485-232然后给电脑的串口就可以了,单片机的TXD给485的第四脚,我在网上看见当485的2和3短接然后接入高电平,485就是向外发送数据的,我现在将23短接后直接将其接到电源电压上(3.3v)但是串口一直显示的是00 00 00 00......我又将23短接接到单片机的随便一个IO口上(也是高电平)但是串口出来的还是00 00.....请问这是为什么?我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硬件怎样?软件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怎样?软件怎样?

硬件和软件都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我的软件在买的开发板上,通过CH340T是可以将信号给USB的,所以说软件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是不知道这个2和3该怎么办才会使得串口不出现00 00.....

网友A:
2和3接高发送,接低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和3接高发送,接低接收。

这个我知道的啊,我就是接高之后,一直是显示00,这个我就不清楚为什么了~

网友A:
排除法。测试串口是不是好的,波特率对不对,一点点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啊,我就是接高之后,一直是显示00,这个我就不清楚为什么了~ ...

元器件和焊接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器件和焊接都没有问题?

没问题,485的接法很简单的啊,我1脚不要用,直接悬空,23短接,4脚接单片机的TXD,其他也就没啥了啊,所以我就很纳闷啊,麻烦你给点意见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485的接法很简单的啊,我1脚不要用,直接悬空,23短接,4脚接单片机的TXD,其他也就没啥了啊,所 ...

单片机这边的RXD是接什么的呢?

网友C:
上图上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上程序

问题解决了,是该死的485转232的转换器是坏的,所以纠结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这边的RXD是接什么的呢?

问题解决了,是该死的485转232的转换器是坏的,所以纠结了。谢谢你!

网友D:
一直是2、3脚连在一起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