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做的《环绕声响应系统》

楼主:
电赛提前漏了点风声,浙江和江苏肯定有这题没跑了,这几天提前做了一下。
题目可知:
1.四个5W喇叭,播放噪音。
2.一个1W喇叭,在边上播放指定频率信号。
3.响应指定频率信号。
下面是我做的作品视频
本人新浪微博@师头要做科研狂人

网友A(2014-08-11):
只听见噪音,马爱搞的,耳朵伍都振出来勒,哈哈

网友B:
我觉得会不会太简单了,就这样,还有什么深入的么

网友C:
题如果漏了,那专家们肯定在改题。。

网友:
有这么简单么?

网友:
这哪里体现环绕声了呀,题目理解的都不充分,不忍直视

网友D:
这个噪音中的峰值频率检测是假定了声源频率还是没有假定声源频率的?换句话说声源是变化的单频能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噪音中的峰值频率检测是假定了声源频率还是没有假定声源频率的?换句话说声源是变化的单频能测吗? ...

可以测,加一个逻辑判断就可以

楼主:
视频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信噪比超低的环境里面捕获信号,人耳都很难分辨信号,更别说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听见噪音,马爱搞的,耳朵伍都振出来勒,哈哈

这说明功能强大,在这么强大噪音里都能捕获信号

网友D:
白噪音虽然总体上功率很大,但反应到频谱上单位HZ上的能量应该远不如单频信号的能量高,能自动识别峰值频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噪音虽然总体上功率很大,但反应到频谱上单位HZ上的能量应该远不如单频信号的能量高,能自动识别峰值频率 ...

如果题目需要,可以做到

网友E:
这个是叫环绕?!!⊙▽⊙

网友D:
这个题包括从噪声中还原和去掉噪声后的环绕两部分,每个部分都可能有多个理解,

1、 还原
(1)理解1:“指定频率的音频信号”===预先让参赛者知道的固定的单一频率,例如:500HZ。                                难易度:易
(2)理解2:“指定频率的音频信号”===不预先让参赛者知道的固定的单一频率。                                                      难易度:较难
(3)理解3:“指定频率的音频信号”===不预先让参赛者知道的随时间变化的单一频率,例如:扫频信号。              难易度: 很难

2、 环绕
(1)理解1:“指定的环绕响应信号“ = 指定单一的固定的声源位置
(2)理解2:“指定的环绕响应信号“ = 指定单一的移动的声源位置
(3)。。。不折腾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