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 串口发送脚被占用,所以想用io口来模拟串口发送,给点思路。

楼主(2014-08-11):
stm8s103 串口发送脚被占用,所以想用io口来模拟串口发送,给点思路。

网友A:
根据串口的原理,控制好时序(延时准确);
可以参考51模拟串口的一些程序;

网友B:
发送好做,接收稍微复杂些。
接收在定时器里面做,定时时间设为1/3的每位时间,然后对比三次I/O口采样的结果,2>1即可,确认该位是0还是1。

网友C(2016-06-06):
你好   请问你之前做过STM8S单片机模拟串口的吗,怎么弄的?能给我参考下程序吗?谢谢!

网友D:
论坛里有相关帖子STM8模拟串口程序,你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