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内置RAM

楼主(2014-08-11):
FPGA内置RAM的读数据线和写数据线是分开的,可以在外部接到一起吗?因为要与DSP读写总线相连,实现读写数据。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一句话的事啊~

网友A:
这个不是问过了么?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在内部自己写个模块实现这个的,通过读写口来实现这个的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在内部自己写个模块实现这个的,通过读写口来实现这个的并口。 ...

直接将RAM输入输出引到一起,接个INOUT口,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将RAM输入输出引到一起,接个INOUT口,不行吗?

可以,通过读写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读写使能

刚刚实验了,确实可以,也就不用再加个壳了~谢谢~

网友B(2014-09-12):
肯定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