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PNP三极管控制电路

楼主(2014-08-11):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就可以控制3.3V的输出:

楼主:
PNP三极管控制电路问题补充:串口信号,开机过程中将信号切断,开机完成后,信号接通。RX信号到主芯片高电平电压是3.3V。单片机PIC控制GPIO口控制脚高电平是5V.

请帮忙分析电路

请帮忙分析电路

网友A:
设计意图,应该是:
上电的时候,PIC单片机初始化为高电平,Q1截止,UART_RX1不受RX2控制;
PIC单片机初始化为低电平后,就受RX2控制;
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UART RX1是一个串口信号,三极管Q1 B高低电平控制CE导通截止,实现开机进系统时让三极管截止,RX信号无法从E到C。进入系统后三极管导通,RX信号可以有E到C。RX2与RX11是电平转换电路,烦请指教我这个电路是否合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