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数据总线的接法

楼主(2014-08-11):
CPU为64位数据总线,而DDR为16位,能接2个DDR(共32位数据)吗,怎么接,接到D0 ~ D31吗,剩余的数据线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看手册说明 一般可以悬空,只要在配置寄存器的时候设置对就行

网友B:
当然可以,64位的CPU可以接2片16位的DDR拼起来使用。不使用的引脚,看CPU的数据手册怎么处理。一般悬空,然后设置DDR寄存器里的总线宽度为32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