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F103与STM32L151的FLASH操作区别

楼主(2014-08-11):
STM32F103中原先有FLASH_EraseOptionBytes()这个函数,但是到了STM32L151后这个函数没了,貌似也没有看到可以替代的函数,那要实现操作字擦除要怎么处理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库里有许多函数。

网友A:
//*******************************************************************************
//FLASH写入全部采用32的字写入和读出来
//*******************************************************************************
void RdFlash(unsigned char *RamAdr,unsigned int ROM,unsigned int Number){
        DATA_EEPROM_Unlock();        //解锁FLASH
        memcpy(RamAdr,(unsigned char *)ROM,Number);
        DATA_EEPROM_Lock();        //解锁FLASH
}

//***********************************************************************************
//传入的Number是字节!
void WrFlash(unsigned int *RamAdr,unsigned int ROM,unsigned int Number){
        unsigned int i;

        DATA_EEPROM_Unlock();        //解锁FLASH
        //****************************************************************
        for(i=0;i<Number/4;i++){ //按字操作
                if( *(unsigned int *)ROM != *RamAdr){//数据不相等,就要改写!
                        DATA_EEPROM_EraseWord(ROM);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AERR
                  | FLASH_FLAG_SIZERR | FLASH_FLAG_OPTVERR | FLASH_FLAG_OPTVERRUSR);
                        DATA_EEPROM_ProgramWord(ROM,*RamAdr);//*RamAdr
                }
                RamAdr++;
                ROM +=4;                //数据只能加1
        }
        DATA_EEPROM_Lock();        //锁FLASH
}

网友A:
用字写入,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字写入,速度快!

请问是用FLASH_Status FLASH_FastProgram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这个函数吗?这个函数可以直接写Option Bytes吗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我给你的程序,是可以直接用的。传入的是字节,你同样可以4个字节一次写入啊。

网友B:
参考楼上的比较简洁;
也可以参考官方的例程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我给你的程序,是可以直接用的。传入的是字节,你同样可以4个字节一次写入啊。 ...

我试用了你给的代码,但是还是无法写选项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用了你给的代码,但是还是无法写选项字呢

看不懂你的意思。你要字节写入,就要用字节写入的函数。

网友C:
楼主调出来没?我读到的数据一直为0,不是可以直接操作Flash的吗?为什么要用EEPROM的函数。写入也不能成功。stm32L152系列的还有读写保护,这些要设置吗?

网友D(2016-04-21):
我也想写!

网友E(2017-09-13):
你好,我看了你关于stm32l151flash写入读取的帖子,按照你给的函数加到我的代码中,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错误,如下:
../Src/main.c(615): error:  #20: identifier "FLASH_FLAG_OPTVERRUSR" is undefined
但是这个我看了是在stm32l1xx_hal_flash.h头文件中已经定义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