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溢出及通道切换问题,求指导

楼主:
cs5532采集电压,参考电压选2.5V,用的双极性模式,AD采样值到了7FFFFF是最大了,再增加就溢出了,而且无论电压怎么加他都停留在800000,溢出标志置位。改为单极性模式,则AD采样值到了FFFFFF便溢出了,无论电压如何加,都不能增大了!但其值在FFFFFF和7FFFFF时,所对于的输入电压为1.25V。恳请用过该芯片的指导指导~,谢谢了!要进行双通道切换,是不是要在初始化的时候就设定好物理通道和setup中的设置单元?两个通道之间该怎么切换呢?

网友A(2014-08-11):
是不是开增益了?不开增益的话1.25是可以测出来的,开增益的话就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增益了?不开增益的话1.25是可以测出来的,开增益的话就溢出了。。 ...

谢谢您的回答,我没开增益,我测电压最高只能到1.25v 无论是双极性模式还是单极性模式,我测过AD的输入端,两个输入端对地都有零点几伏的电压,在单极性模式是,我将1.25v的电压,正极接AIN+,负极接AIN-,可行不?

网友A:
可以的,首先确定你的电源单片机一定要跟VD的电压是一样的,要不然你读不到数据的,你现在复位有没有成功能不能读到0x10,能复位成功,说明读写正常就能读到数据,这是这款传感器最基本的。后面的干扰有的你搞的。。。。

网友A:
你上面的读到的数据时7fffff估计就是一个IO口的值,跟本不是传感器的值。。你可以把传感器断开,数据也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读到的数据时7fffff估计就是一个IO口的值,跟本不是传感器的值。。你可以把传感器断开,数据也是这 ...

没接传感器,直接接的是电压,当在0V到1.25V之间改变输入电压时,AD值也在0~7fffff之间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读到的数据时7fffff估计就是一个IO口的值,跟本不是传感器的值。。你可以把传感器断开,数据也是这 ...

断开输入电压后,它就为0了!

网友B:
(1)24位双极性模式,其输出为补码(有符号数),输入正电压0~Max时,对应于无符号数: 0~7FFFFF,输入负电压-min~0(输入电压反接而已)时:对应于无符号数: 800000~FFFFFF
(2)24位单极性模式,其输出为普通的无符号数,输入正电压0~Max时,对应于无符号数: 0~FFFFFF
这样看来,楼主的东东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4位双极性模式,其输出为补码(有符号数),输入正电压0~Max时,对应于无符号数: 0~7FFFFF,输入负 ...

但输入的电压max只能到参考电压的一半,高了就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4位双极性模式,其输出为补码(有符号数),输入正电压0~Max时,对应于无符号数: 0~7FFFFF,输入负 ...

:handshake谢谢您给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输入的电压max只能到参考电压的一半,高了就溢出了!

“The total differential input range (between
AIN+ and AIN-) is from 0 to VFS in unipolar
mode, and from -VFS to VFS in bipolar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total differential input range (between
AIN+ and AIN-) is from 0 to VFS in unipolar
mode, an ...

VFS不应该是参考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VFS不应该是参考电压吗?

VFS = Full-Scale Volt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S = Full-Scale Voltage,

那VFS也应该是一个范围吧?貌似也能到参考电压的样子啊!: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VFS也应该是一个范围吧?貌似也能到参考电压的样子啊!

The full-scale input signal that the converter can
digitize is a function of the gain setting and the reference
voltage connected between the VREF+ and
VREF- pins. The full-scale input span of the converter
is ((VREF+) - (VREF-))/(GxA), where G is
the gain of the amplifier and A is 2 for VRS = 0, or
A is 1 for VRS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full-scale input signal that the converter can
digitize is a function of the gain setting and  ...

我的接法,VREF+=+1.25,VREF-=0,参考是2.5所以VRS=1,应该算出来范围也是2.5v

网友B:
按上面这个参考不是1.25V吗?,怎么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上面这个参考不是1.25V吗?,怎么是2.5V?

上面输错了,vref是2.5v的,输入电压为1.25V的,(2.5-0)/1=2.5v,这样算不对吗?(非常感谢你,谢谢)

网友A:
你电压降了,读的数据正确? 2.5V  1.25溢出是不是你程序换算乘以5V的参考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压降了,读的数据正确? 2.5V  1.25溢出是不是你程序换算乘以5V的参考值了? ...

  voltage=(double)(value*2.488/16777215.0);我没有乘啊,如果*5了那整个都会翻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压降了,读的数据正确? 2.5V  1.25溢出是不是你程序换算乘以5V的参考值了? ...

下面是初始化的程序。
void CS5532_Init(void)
{
  CS_L;
  SDI_L;
  SCLK_L;
  Serial_Reset();               //reset AD's serial
  delay_ms(10);
  Write_Command(CONFIG_REG_W);  //write config registor
  Write_Date(0x22000000);       // reset CS5532          RS=1(SYSTEM RESET) VRS=1(Reference voltage range:1~2.5v )
  Write_Command(STUP_REG_W);    //write stup registor
  Write_Date(0x00400000);       //单极性
//  Write_Command(0x02);
//  Write_Date(0x00800000);
  //Calibration();
  delay_ms(10);
  Write_Command(CONT_CONVERT);  // continu conversion
  delay_ms(40);
}

网友A:
你复位后没有读寄存器的值?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复位?  Value右移几位的??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小弟过些阵子也准备用这个芯片

网友A:
总结一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读的数据怎么算的,cs5532就算溢出,那个最大值就是能测量电压的最大值,比如你现在的溢出值是7fffff = 8388607
8388607 * 2.488 / 16777216 = 0.195V?如果按你这么算最大电压只能测0.195v????  好吧算错了是1.24。。。不好意思。。

网友A:
void CS5532_SPI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S5532ID=0;

          Delay_ms(20);
          for(i=0;i<16;i++)
             SPI_FLASH_SendByte(0xff);
           SPI_FLASH_SendByte(0xfe);

                 for(i=0;i<5;i++)
              SPI_FLASH_SendByte(cs5532ResetData[i]);
            ;
            Delay_ms(20);
                  SPI_FLASH_SendByte(0x0b);

                  CS5532ID=SPI_ReadByte();       //返回值0x10 说明正确复位CS5532了 3.3V可以reset VD一定要跟单片机电压一样,当然单片机5V我就不知道了
            SPI_ReadByte();
            SPI_ReadByte();
            SPI_ReadByte();
            if(CS5532ID==0x10)
              Uart0_Printf("Reset sucess \r\n");

            CS5532_Config();
                        Delay_ms(500);

}

我的共享一下吧,这是SPI的。。

unsigned int ReadCs5532ID(void)    //读id 复位cs5532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g0,reg1,reg2,reg3;
          Delay_ms(20);
          for(i=0;i<31;i++)
     Cs5532_WriteByte(0xff);        //初始化,写15个字节SYNC1

         Cs5532_WriteByte(0xfe);         //写一个字节的SYNC0

        for(i=0;i<5;i++)
          Cs5532_WriteByte(cs5532ResetData[i]);    //reset cs5532

        ;;
        Delay_ms(20);
              //复位后RV会返回1(如果成功)。

        Cs5532_WriteByte(0x0b);         //从物理通道1配置寄存器读  //读寄存器的值

        reg0=ReadCs5532_Reg();
        reg1=ReadCs5532_Reg();
        reg2=ReadCs5532_Reg();
        reg3=ReadCs5532_Reg();

        if(reg0==0x10)     //复位成功,bitRV=1
        {
                   Uart0_Printf("read cs5532id success");
        }
        else
  {
                  Uart0_Printf("read cs5532id error");
        }

        Cs5532_WriteByte(0x03);  //写配置寄存器
  Cs5532_WriteByte(0x00);//
  Cs5532_WriteByte(0x08);
  Cs5532_WriteByte(0x00);
  Cs5532_WriteByte(0x00);

        Cs5532_WriteByte(0x05);  //写通道寄存器
  Cs5532_WriteByte(0x32);//
  Cs5532_WriteByte(0x40);
  Cs5532_WriteByte(0x32);
  Cs5532_WriteByte(0x40);

        Cs5532_WriteByte(0xc0);

  return 0;

}

IO口模拟。
这款芯片我调试了很长时间,后面的干扰也是我一个人搞的。。读数据是基本的,抗干扰是最大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精度,办公室电脑很多的情况下开增益一个小时肯定会NG(芯片裸露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复位后没有读寄存器的值?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复位?  Value右移几位的??

没有读,延时了,右移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一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读的数据怎么算的,cs5532就算溢出,那个最大值就是能测量电压的最大值,比如你现 ...

你这里的值算错了,8388607*2.488/16777215=1.244的样子,跟我那个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CS5532_SPI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小弟过些阵子也准备用这个芯片

还木有

网友D:
VRS (Voltage Reference Select)[25]
   0     2.5 V < VREF ≤ [(VA+) - (VA-)]
   1    1 V ≤ VREF ≤ 2.5V
这个位有没有换个值试试看?
我觉得参考电压定2.5有点尴尬,因为参考源本身可能有波动,或者同一型号的不同器件有差异,可能有的刚好比2.5V多一点点,有的就少一点点。
你现在测的电压,又刚好有点特殊,差不多参考电压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VRS (Voltage Reference Select)[25]
   0     2.5 V < VREF ≤ [(VA+) - (VA-)]
   1    1 V ≤ VREF ≤ 2 ...

我读取了一下复位后的值,配置寄存器的读一个字节为0xff,程序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复位后没有读寄存器的值?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复位?  Value右移几位的??

我读取了一下复位后的值,配置寄存器的读一个字节为0xff,程序不动了

楼主:
貌似解决了,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楼主:
接下来要进行双通道切换,是不是要在初始化的时候就设定好物理通道和setup中的设置单元?两个通道之间该怎么切换呢?

网友D:
看数据手册27-28页。
2.4. Setting up the CSRs for a Measur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数据手册27-28页。
2.4. Setting up the CSRs for a Measurement

谢谢您的回答,昨天已经解决了!

网友E(2015-09-28):
引用 网友D:
看数据手册27-28页。
2.4. Setting up the CSRs for a Measurement

运用双通道是用单次转换还是连续转换呢?

网友F(2017-07-15):
楼主好,最近在调CS5532,有幸看到了这个帖子。想请教您一个问题,现在时序没有问题,CS5532复位后读取到的值也是正确的复位值。写入连续转换的命令然后去读取ADC值时发现无论何时都是溢出的。用示波器看SDO线是能拉低的,但是数据为都是高电平。

网友F:
24位ADC CS5532采集溢出问题,求大佬帮助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495454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电压降了,读的数据正确? 2.5V  1.25溢出是不是你程序换算乘以5V的参考值了? ...

24位ADC CS5532采集溢出问题,求大佬帮助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495454

网友G(2018-04-11):
你好,请问您一点关于芯片cs5532的问题,如果采用VA+=5v.VA-接地。vref+接5v,vref-地,请问系统校准应该如何操作,手册实在没看明白。。。

网友H(2021-03-15):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您一点关于芯片cs5532的问题,如果采用VA+=5v.VA-接地。vref+接5v,vref-地,请问系统校准应该如 ...

CS5532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