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的avr m16芯片坏了吗? 已解决!

楼主(2014-08-11):
情况是这样的,问题一,我的 贴片avr m16 io口输出不正常,只有PC2-PC5不能正常控制,其他正常;
问题二,我的 直插avr m16能与PC正常通信,同样的程序下到 贴片avr m16却显示不正常,没有乱码,就是该显示的0A1B和换行都能显示,但一下显示0 一下B,一下换行,猜测应该是显示不全造成。
综上两点,我的贴片m16坏了吗?还是小弟某些操作有误引起的呢?
补充:
//与PC机串口通信代码:
#define fosc 1000000
void init_USART(uint baud)//初始化设置
{
uint a;

DDRD&=~BIT(0);
DDRD|=BIT(1);
UCSRC=0X86;
a=fosc/16/baud-1;
UBRRL=a%256;
UBRRH=a/256;
UCSRB=0X98;
}

void send_data(uchar data)
{
while(!(UCSRA&BIT(5)));//数据寄存器空判断寄存器
UDR=data;                      //给数据寄存器存入数据
while(!(UCSRA&BIT(6)));//数据发送结束标志BIT(6)
UCSRA|=BIT(6);         //因为没有进入发送结束中断,所以BIT(6)要通过写1清零
}

void main(void)
{
        init_USART(9600);
        while(1)
        {
                send_data(48);  //0
                send_data(65);  //A
                send_data(1+48);  //1
                send_data(1+65);  //B
                send_data('\n');
                delay_nms(500);
         }
}

网友A:
PC3-PC5有复用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3-PC5有复用功能吗?

有复用PC3(TMS)\PC4(TDO)\PC5(TDI),但我没用过,只是简单的输出操作没有使用复用功能呀

楼主:
今晚再做一个板子看看。。

网友A:
要把复用功能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复用功能禁掉

刚看原理图时发现跟isp接口管脚复用了,那时我测试时isp一直连接着,应该是这个问题,谢谢你啦,拔掉ISP就能禁掉该复用功能吗? 还有就是串口那个是什么问题,一直没搞懂。。

楼主:
总结一下,问题一已解决,由于m16的PC2-PC5管脚在isp下载时占用,需要拔掉ISP下载器才能正常输出;
问题二待解决。

楼主:
终于解决啦!波特率问题,查到数据手册当fosc=1Mhz,baudrate=9600bps时,误差高达7%;所以将baudrate改为4800bps,此时误差为0.2%,可以接受,此时串口调试软件输出正常!综上,芯片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wangch_sh的回答~~~~: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