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4-08-11):
刚开始学习生stm32,做了一块板子,使用stm32f103rb,nrst引脚没有做任何处理,仿真器使用Jlink,为了少用引线使用SW仿真,就引出了VCC,GND,PA15,PA13,4个脚,我在神州1号上面使用这4个脚仿真是正常的,可是在我自己的板子上面仿真的时候,只有冷启动是正常的,退出仿真状态,再次进入的时候,就会死在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这里,不能进入main函数,求解。
我看了神州1号板子,他的nrst脚接了阻容启动电路,是不是和他有关呢?好像stm32内部有完整的上电复位电路的

网友A:
这个呢需要好好地检查下你的外接晶振的,尤其是32.768kHz的低频晶振吧。

网友B:
对比下电路,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的那板子上市留了32.768k晶振的位置,开始我没有使用它牙,我把32768的晶振装上,故障现象没有变啊

楼主:
程序停在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函数的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位置,好像是在等待PLL就绪。只要退出仿真状态再次进去,就会停在这里不能进入main函数。

楼主:
仔细对比了一下电路,有两个地方不同,
1,A13,A14上面有上啦电阻,我的板子没有,加上之后,故障依旧
2.PD0,PD1原板子是接外部晶振的,我是作为输出脚用的,断PD0,PD1之后故障有好转,故障偶尔出现,难道PD0,PD1就不能作为IO口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