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跨接在两个地之间的那个电容

楼主(2014-08-11):
我一时间忘记了他叫做X电容还是叫做Y电容.他有什么优点,我真的看不出来.但是,他的缺点就很明显,用个电笔碰一下开关电源的低压侧输出,氖泡也亮,并且用手摸摸低压侧输出,手脚麻麻的.更加常见的一个现象,电脑主机背后的那些串口,经常要用到串口,有时候手摸摸串口,被电麻木了.

请问,这个电容用在这里有什么用途,可否去掉这个电容????  谢谢!!!!!!!!!!!!!!!!!1

网友A:
Y电容,滤除高频杂波用的。
麻手或可以测出电压,属于没有接地,或三线电的中心点没有接地,或2线供电的。

网友B:
木接地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不过EMI可以去掉,当然有无Y设计也可以满足EMC,但是要下功夫解决,而且成本可能要增加不少。小功率的无Y设计会容易点。。

网友C:
这是根据我们使用的供电方式决定的!…
  三相五线制…R S T (三相)N 零线、E 地线
  对电力电子设备的要求!国标…
  防雷击或N零线开路。
  容量大小目前标准不一、原因是:1  防雷击时、容量越大、效果越好!(雷电是多频谱:超大电流)当然成本也高…
  里面有个故事…按国标生产设备:但某些使用者(百分比较高)没接地线、而导至伤亡!…(流过人体1.5mA能至命)
  法律无情!…国情现状:法院判生产者全责!…
  2  人们不得不减少容量…
  你感觉“麻”一下、是提醒你!接地线吗?…EP

网友D:
不可去,不懂要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木接地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不过EMI可以去掉,当然有无Y设计也可以满足EMC,但是要下功夫解决,而且成本可能 ...

怎样才能无Y设计也可以满足EMC?能不能指点一下。国内不接大地的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怎样才能无Y设计也可以满足EMC?能不能指点一下。国内不接大地的太多了。 ...

2PIN输入本来就木有PE
无Y设计可能要在变压器上下功夫(小功率的可以,大功率的比较困难),你想办法把EMI过了就行了

网友F(2017-08-18):
但大家都没有分析说明电容的作用啊

网友F:
查询网上得到一个回答:采用电容器连接两个不同的地,目的是为了使两部分在交流上得到相同的地电位,而在直流上绝缘。这是使用热地(地线与电源线连接)的开关电源,电源部分与弱电部分连接常用的方法,例如早期的彩电。这样可以使隔离前和隔离后的地等电位,又是电绝缘的。

网友G:
无Y电容会需要变压器增加几个辅助层,绕制变得更复杂,窗口空间需求增加,有可能导致需要更大磁心。
成本会增加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