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1不能用104

楼主(2014-08-11):
上面的温控器断开的时候单片机复位,数码管显示OE,当温控器闭合时数码管显示OF,保持初始状态,但时反复这样通断,单片机会死机,不动,C1原来是104后来,把104给去掉就没这种死机的情况了,这是什么问题呢,人看到别人是用103的求解答

网友A:
温控器反复通断,实际上就是对C1在反复做充放电,0.1uF容量下,C1在没有放电完毕下就重新充电,电压不断累积上升,最终超过I/O口的承受电压,导致MCU异常,而0.01uF容量下,电容放电时间短,电压累积效应远远小于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反复通断,实际上就是对C1在反复做充放电,0.1uF容量下,C1在没有放电完毕下就重新充电,电压不断累 ...

就是这个原因?哪不要行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反复通断,实际上就是对C1在反复做充放电,0.1uF容量下,C1在没有放电完毕下就重新充电,电压不断累 ...

照你这么说,温度控制器不接,岂不是更容易造成超过IO扣承受电压,导致MCU异常?
为何是反复通断才会出现?

网友C:
这个IO脚是施密特触发还是不是?软件实现上用中断还是轮询?如果是用中断,在不同电容值下查过每次切换触发了几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IO脚是施密特触发还是不是?软件实现上用中断还是轮询?如果是用中断,在不同电容值下查过每次切换触发 ...

问软件工程师说可以不要?我要不清楚他用那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说,温度控制器不接,岂不是更容易造成超过IO扣承受电压,导致MCU异常?
为何是反复通断才会出现 ...

我也不清楚,有时候一两次就出现了

网友D:
你这个I/O口是接单片机复位脚,还是普通IO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原因?哪不要行不行呢?

一般输入口加的电容是起到滤波作用,你可以先去掉测试看看

网友E:
用在IO端口上的电容是为了对付瞬态电压波动,这个波动的能量不高,所以不必使用过大容量的电容,而且容量过大会造成电平明显滞后,甚至吃掉过窄的脉冲输入,很多时候这是不准许的。对于特殊输入需要做大时间常数的积分时,才会配较大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在IO端口上的电容是为了对付瞬态电压波动,这个波动的能量不高,所以不必使用过大容量的电容,而且容量过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在IO端口上的电容是为了对付瞬态电压波动,这个波动的能量不高,所以不必使用过大容量的电容,而且容量过 ...

后来改成这样了!这个复位电路有没有必要改成这样呢??

楼主:
上面的图我看过会有一个方波到单片机的脚

网友G:
信号到底是给普通IO还是复位引脚?
另外,电容降压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H:
要确认一下是干扰原因,还是软件原因。
把温控器断开,反复随机模拟输入,看看是否会死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来改成这样了!这个复位电路有没有必要改成这样呢??

这个要看你用的温控器的要求,没有足够的相关信息,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用的温控器的要求,没有足够的相关信息,无法判断。

哦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我看过会有一个方波到单片机的脚

没有的,已经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