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用一个寄存器就说没有定义

楼主(2014-08-11):
为什么用一个寄存器就说没有定义?  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FLASH_DUKR

是不是这里还有哪里设置不对啊

楼主:
FLASH_DUKR=0xae;           编译说这个寄存器没定义

网友A:
后面的";"不对吧,我把你的这句复制过来,编译有错误,改了下分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不对吧,我把你的这句复制过来,编译有错误,改了下分号即可;

...

不是哪个问题  感觉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不对吧,我把你的这句复制过来,编译有错误,改了下分号即可;

...

兄弟 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发给我吗  我对下我哪里设置不对  还没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可以把你的工程文件发给我吗  我对下我哪里设置不对  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