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120,ADC阻抗值

楼主(2014-08-11):
新唐的ADC输入阻抗大概是多少呢?有没有谁直接将ADC输入接阻值较大的电位器?这样的话在旋转电位器采样时,会有突变,是不是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跟随器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嘛。

网友B:
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以试试

网友C:
肯定可以解决,推荐给你个便宜货,LM32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肯定可以解决,推荐给你个便宜货,LM324

LM324输入和输出电压都比芯片工作电压低1.5V,还要设计多一组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LM324输入和输出电压都比芯片工作电压低1.5V,还要设计多一组电源供电?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