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菜鸟问中断

楼主(2014-08-11):
我想问下,单片机用中断和我在程序中用if语句检测一个按键来实现程序跳转。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那用中断和用if判断有什么区别?
是占用CPU时间的区别?还是有其他的区别?
不胜感激

网友A:
中断是程序运行过程中,收到一个中断信号,弹出中断,执行中断程序,执行完后,再跳回到原来的程序继续运行,if语句执行完你的跳转程序,不知道能不能保持继续执行原来的程序,同新人

网友B:
主循环必须等到程序程序运行到那才有检测

中断则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是程序运行过程中,收到一个中断信号,弹出中断,执行中断程序,执行完后,再跳回到原来的程序继续运行 ...

程序里加个返回语句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循环必须等到程序程序运行到那才有检测

中断则不不同

程序要大了主循环的时间长了,就能看出区别么?是这样么?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区别,占用资源什么的有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要大了主循环的时间长了,就能看出区别么?是这样么?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区别,占用资源什么的有么 ...

执行机制不一样 你写的IF是顺序执行的 中断是马上执行的
比如你在家打游戏,今天有人会给你送快递
你可以每隔10秒钟去门口看一眼有没有人来
这就是if
也可以等有人敲门时暂停游戏,去看看。
敲门就是中断
所以如果你没什么事 if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事情很多 中断就是必须的了
浅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行机制不一样 你写的IF是顺序执行的 中断是马上执行的
比如你在家打游戏,今天有人会给你送快递
你可 ...

谢谢,为了节省CPU资源还是尽量用中断呗!就是中断少,不像if可以任意加!

网友D:
if语句相当于你的CPU一直要等待判断,中断则不用,满足条件直接执行,中断减轻了CPU的负担

网友E:
中断是由硬件检测的,中断发生时的跳转是硬件实现的强制跳转,即在中断发生时,PC被硬件赋值为对应中断的地址(此地址由芯片决定),一般在这个地址处放着一条JMP跳转指令来实现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而函数的跳转是通过指令(比如call)实现的,即当PC指到这条call指令时才会跳转。所以中断其实是突发性的,而函数跳转其实是有时间顺序的。

网友F:
中断的反应时间要比if判断快,节省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