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启动问题

楼主(2014-08-11):
为什么5402的JTAG口的EMU0和EMU1不接上拉电阻,DSP会有起不来的情况?

网友A:
同问,
还有的文档上加10K,22K上拉,板子也这样做过,都能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不上拉连接不上仿真器?还是指DSP不能boot起来?

不上拉连不上仿真器是正确的,EMU0/1是用来设置仿真模式和边界扫描模式的。但DSP boot是不受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不上拉连接不上仿真器?还是指DSP不能boot起来?

不上拉连不上仿真器是正确的,EMU0/1是用来设置 ...

连仿真器上拉,可以连上仿真器(自己做了一块连接小板上面对这两个角进行了上拉),但极个别DSP boot受影响。

网友B:
有问题的板子在没有接连仿真器小板,或者EMU没有上拉的情况下可以boot成功吗?我建议检查一下板子的上电顺序,复位时序。在板子上电后,手动复位一下板子看可否boot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