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的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4-08-11):
使用定时器的例程
TIMER_Config timCfg0 = {
TIMER_CTRL,               /* TCR0 */
0x0400u,                  /* PRD0 */
0x0000                    /* PRSC */
};
系统时钟200Mhz
在中断中加一个断点,每次查看运行的cpu时间。
profile中的clock观察没中断一次是1080个cpu cycles ,为什么不是0x400+1然后,1080-1025=55,这55个cpu cycles是中断开销吗?

网友A:
我不是很清楚的,先帮着顶起一下的啊

网友B: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标准的   不存在什么开销
现在只有怀疑profile下clock是否可靠
不是在单步运行下观测到的机器周期是否准确
看到有人说过   在BIOS下是最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