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电压问题

楼主(2014-08-11):
据我所知STM8L内部有一个参考电压,连接到ADC1_VREFINT这个通道上。请教朋友们,如何通过内部参考电压。将一个采集到的电压数字量,转换成实际的电压值呢?

网友A:
这个真有点奇怪了, VDDA可以低到1.8V,为什么VREF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