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时贴片电阻的方向问题

楼主(2014-08-11):
如题,贴片电阻都是0度水平放置,或90度竖直方向放置。若45度倾斜放置,一般的贴片机能否实现?是否会增加生产成本?

网友A:
没任何问题。

网友B:
可以.但不建议那么做,因为会影响贴片机的贴片速度.

网友C:
没有问题,贴片机可以实现。不会增加成本。

网友D:
好吧,看来大家都确定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