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09的 外口地址64限制问题

楼主(2014-08-11):
boot, TE, AD, spi, pi
看到TI的官方手册上是这样解释的:The VC5503/VC5507/VC5509/VC5509A bootloader supports boot from SPI EEPROMs or a device operating as an SPI slave that emulates the appropriate format. The bootloader supports SPI EEPROMs based on 16-bit byte addresses (up to 64k bytes) as mode BOOTM = 1001b.The bootloader supports SPI EEPROMs based on 24-bit byte addresses (up to 16M bytes) as mode BOOTM = 0001b.

        这意思是说:如果BOOTM设置为1001 ,那么以SPI形式外扩的FLASH烧写程序的大小就有64K这个限制,而如果把BOOTM设置为0001,他的限制就放大到16M吗??

网友A:
是的,SPI口访问的地址是以数据的形式送出的,是由软件控制的,16bit byte address在地址周期送两次即16bit地址,24bit byte address在地址周期送3次即24bit地址。Bootloader会根据相应的模式选择不同的程序分支来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SPI口访问的地址是以数据的形式送出的,是由软件控制的,16bit byte address在地址周期送两次即16bit ...

讲解的很好   :victory:

网友C(2014-09-21):
楼上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