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如何实现数据的输出

楼主(2014-08-11):
请教大侠,CCS中将数据输出到电脑中有哪些方法啊?
我用的fopen之类的命令,调试出现错误如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考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例程

谢谢版主,我先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先看看

找到问题了    记得分享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    记得分享 啊

版主,你发给我的文件我没下载下来(下载后是php文件),后来我用的办法是在CCS中加探针,然后手动输出数组数据,但好像是我板子内存空间有限,每次只能输出4000个,好麻烦,还有别的办法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发给我的文件我没下载下来(下载后是php文件),后来我用的办法是在CCS中加探针,然后手动输出数 ...

不可能啊   我刚试了一下  下载下来就是可以的 啊
你的数据导出可以选择
点击菜单“File”→“Data” →“Load”或save将数据导入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啊   我刚试了一下  下载下来就是可以的 啊
你的数据导出可以选择
点击菜单“File”→“Data” ...

版主,点击菜单“File”→“Data” →“Load”或save将数据导入导出
这样导出的数据怎么确认是对应的哪个数据,比如我程序里设置了几个数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点击菜单“File”→“Data” →“Load”或save将数据导入导出
这样导出的数据怎么确认是对应的哪个 ...

导出时有地址啊    你输入变量名或地址和长度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