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采用idle+dma实现串口通讯的朋友,请测试一下1个字符可以吗

楼主(2014-08-11):
采用idle+dma来接收串口数据,一直运作的挺好,从未出问题

但是今天手贱,只发送1个字符给stm32,发现进入不了idle中断了。。。
再发一个字符,又可以进入idle中断。。。
就这样循环。

想来想去也没找到原因,初步猜测是IDLE标志的产生于RXNE的关系

请问现在使用idle+dma方式朋友,能否告诉我:你们的程序,能接收单个字符吗

网友A:
单字符连续做了10+次都能正常进入IDLE中断,IDLE是RXEN置位判断到总线空闲才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字符连续做了10+次都能正常进入IDLE中断,IDLE是RXEN置位判断到总线空闲才置位 ...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最开始只Enable RXNE中断,在进入RXNE中断程序后,Disable RXNE中断,Enable IDLE中断,然后启动dma。
请问你的程序RXNE中断的处理和我的有什么不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字符连续做了10+次都能正常进入IDLE中断,IDLE是RXEN置位判断到总线空闲才置位 ...

IDLE是RXEN置位判断到总线空闲才置位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下所说吗?
1. 在开启IDLE中断后,串口必须检测到1个RXNE置位(从0到1)的信息,同时还需要再检测到1个总线空闲的信息,才会发出中断;
2. 如果在RXNE已经等于1的时候,开启IDLE中断,则可能导致紧接着的本次总线空闲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最开始只Enable RXNE中断,在进入RXNE中断程序后,Disable RXNE中断,Enable IDLE中断 ...

IDLE中断我是一直Enable不用关,在中断里清楚IDLE标记就行。
DMA是在RXNE中断里初始化并使能,然后在IDLE中断里就关了D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LE中断我是一直Enable不用关,在中断里清楚IDLE标记就行。
DMA是在RXNE中断里初始化并使能,然后在IDLE ...

我把IDLE中断改成一直不关,也可以了。谢谢!
看来下面这个推论2很可能是正确的.
1. 在开启IDLE中断后,串口必须检测到1个RXNE置位(从0到1)的信息,同时还需要再检测到1个总线空闲的信息,才会发出中断;
2. 如果在RXNE已经等于1的时候,开启IDLE中断,则可能导致紧接着的本次总线空闲无法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