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呀 板子烧写不进程序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11):
你是430的话怎么感觉你的仿真器选错了啊......只是感觉....

网友B:
用mspdebug+430uif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430的话怎么感觉你的仿真器选错了啊......只是感觉....

奥  这是TM4C123GH6PM的单片机  因为有点着急,,,用的是ccs程序烧写程序,就是写不进去呀,,这个该怎么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spdebug+430uif试试看

这是TM4C123GH6PM的单片机 因为太着急了,,只想问一下,还有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  这是TM4C123GH6PM的单片机  因为有点着急,,,用的是ccs程序烧写程序,就是写不进去呀,,这个该怎 ...

看看这个板载仿真器的驱动是否正常呢,板子开关是否处于DEBUG呢...软件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原因是先前烧写一个程序进去,后来就什么程序都烧写不进去了,一直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板载仿真器的驱动是否正常呢,板子开关是否处于DEBUG呢...软件配置是否正确? ...

这些都没问题,原因是先前烧写一个程序进去,后来就什么程序都烧写不进去了,一直报这个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原因是先前烧写一个程序进去,后来就什么程序都烧写不进去了,一直报这个错误。。。 ...

难道是前边少些的程序有debug?影响了程序存储区的?

网友D:
检查仿真器各接触部分是否良好?

网友E:
连接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仿真器各接触部分是否良好?

哎。。。不理他了。。。直接拿去和老师换。。。这方法最有效了:L:L:L
但是也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接是否正常?

连接都正常的,不正常的话就会报两个错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不理他了。。。直接拿去和老师换。。。这方法最有效了
但是也谢谢了 ...

:lol
有道理

网友F(2015-08-17):
MSP-FET430UIF的烧写器,连接到电脑显示驱动安装好了。
但是我的ccs中device connection中没有显示这个,只有USB1,2,3。什么原因

网友G:
看下你的仿真下载器的各个信号线的是否都正常。

网友H:
先检查硬件连接上的问题的吧。

网友:
查看电源